[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昨天修了几个液晶,发下维修过程

楼主(2010-09-10):
今天没什么事,就在逛论坛,正好昨天修了几个液晶,今天发下维修过程。
语言总结的不好,请见谅    第一次在这发帖
三星T220G 22
客户拿来时白屏,拆开检查,没明显损坏的痕迹,直接代用驱动板,不是屏的问题。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后,检测驱动板,也没损坏的痕迹。用表随便量量。没发现不正常。直接加焊主芯片,加电开机,正常。嘿嘿。装机,装完后侧,又白屏。又拆,继续加焊,检测正常,装完后又白屏。擦,又拆,想想是不是程序的事呢,又没编程器,愁。继续加焊,趁能正常显示时,进菜单恢复出场设置。又进工厂模式,瞎调了一阵。装机,故障解决。呵呵
七喜 L1701
颜色发白,发红,有了前车之鉴,想想能不能恢复出场设置呢。进菜单,还好有恢复选项,直接恢复。居然好了。连壳斗没拆。就说修驱动板了,哈哈
还有很多显示器,像颜色不正的都可以恢复出厂设置解决。如果不行的话,就拆开看与三基色连接的三极管是否有异常,直接拆掉也行。故障大多能解决
飞利浦 190EW9
客户拿来时说是用一会就黑屏,拿来拷机,不定时黑屏,黑了之后再开马上就黑,心里有数了,高压和灯管,打开之后高压板没明显的故障,外接灯管正常,不黑,说明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又单独测灯管,每个的亮度差不多,用手臂触碰外壳,四根灯管都有轻微的漏电,这样的显示器修过好多,直接焊下两个灯管接口,用焊锡丝短接两点。用两根灯管,亮度也差不多,免去很多麻烦,而且没返修。此法适用很多显示器。
Great Wall  m9we15
电源灯不亮,高压板电容爱鼓,换了就会好,电源管理坏的,OB2269。没有同型号的可以用SG6841代换,把4脚电阻换成20K-40K的就好
三星  T190
其实三星显示器通病就是变压器爱坏,故障现象是亮一下就灭,暗屏。直接更换变压器就会好,变压器不用同一型号代换,脚位一样即可,但也有不能用的,但大多数通用。也可以换通用高压板,但高压板的质量要好,要能支持20V电压的。还有种现象就是闪屏,而且电源灯也跟着闪,这种现象不是电源板的问题,而是驱动板,办法直接更换驱动板,更换主芯片刷程序貌似也不行
LG  775FT
显示器屏抖  此机R614虚焊,还有干扰横纹。更换R614。故障排除
这是昨天修的几个液晶,我就是随便说说,有什么不对的,请说明下

网友(点评):
像 楼主 说的三星显示器亮一下 黑屏。。。大部分就是变压器的问题。但不排除是电容(极少数)

网友:
学习了 ,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你修液晶的量不少呀,怎么不弄个编程器,我是没卖,我一年连十个也修不到

网友:
我不会用编程器,手里有个EP1112A,研究好几天了,也刷不了
  我这液晶有的时候一天能到十个八个的,都是外县的。在加上店面的
有的时候好几天都没有。今天到现在还没没有呢

网友:
分享了。不够楼主够奸商的。呵呵说修了驱动板。。上次我也遇到过 不过不知道那的原因当着客户调了下恢复设置。。结果好了。。还没办法要钱了 唉

网友:
我们是做生意的 不是开什么慈善机构的。  我想该要钱的还得要

网友:
昨天我也修4台显示器 。 3个液晶 一台大屁股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请教下繁华兄,飞利浦那台是如何将四根灯管改装成两根灯管的?用焊锡丝短接哪两个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接下面那两个点

网友:
学习了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方法不是针对任何显示器,有的能用 ,有的就会保护
把接口头朝上,四个点,接下面的两点就好了,

网友:
下次碰到类似的问题就心里有数了,感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把接口朝上?  给上个图吗?这个方法还没用过。

网友:
是啊,强烈要求楼主上个改成两个灯管的图

    楼主辛苦谢谢

网友:
回复 旋风科技 的帖子[
    我现在上不了图
    把灯管接口头朝上
  短接下面的两个点就好了
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是这样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对,一般是对称着,也就是一组去一个。
去掉一组的话,亮度不一样,也没法交差吧

网友:
挺实用的,就算不修液晶的也可以见解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还是搞不懂怎么短接哪两个点,还是说直接4灯接口一组只上一个接口.一组有一个接口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看楼上的图,那不是有两组,四个灯管么
他是把下面的一组都去掉了,我的意思是上下各去掉一个
一个插灯管,一个接口短接。
也就是4个灯管改成了两个灯的,上下各一个
就是为了让亮度平衡
晕,有那么难理解么?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哦.是不是把两组都拆一个接口.把拆掉接口的焊点短接一起是吧,然后每组只接一条灯管,另外两条就不用接了,是这样子么,呵,可能是我的理解力比较差吧,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那就是,一边去掉一个,这样亮度才有保证是不

网友:
灯管接口,用焊锡丝短接两点...是怎么短接的啊   可否详细说明一下啊
是不是把灯借口的两点短接啊

网友(2010-12-31):
我算是看懂了,下次试下。。

网友(2012-03-18):
l楼主应当在结尾写下这样一句话
维修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