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七彩虹GF4,64M显卡登系统花屏?

楼主(2010-09-10):
用的好好的显卡怎么说坏就真坏了呢?在系统自检不花屏,一到系统出现“WINDOWS”标志滚动条时就花了。各位师父们能否告诉我这个显卡还有救没得?GPU 遭了哇?还是显存挂了?想借助论坛的力量来给我状哈胆,动手修哈(我以前就仅限于换哈电容啊,用橡皮擦清洁金手指哈什么的)不要笑我哈,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着情况。是一个电容爆了。楼主打开检查一下 不行就加焊GPU吧

网友:
看看电容有事没,可能是电容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我都换了好多个了。那种顶上有点点不平的电容我统统换了。还是不行。没焊过GPU,请指点哈?

网友:
应该是空焊了  加下gpu

网友:
回复 网友B:

   擦过金手指吗,那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呢,有时候内存不好也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