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循环启动

楼主(2010-09-10):
D610独显的,原故障是加电后5秒掉电,测得是因CPU无供电输出保护所致,后取掉CPU上电,发现一插入适配器就上电了,三个指示灯全亮,5秒后灭,再次自动上电,又过5秒又灭,反复这样,按开机键也关不了机,开机键上没电压,在指示灯灭的同时,测得所有电压全跌低,在上去,跳变一秒,后来加上CPU也这样了,测1999的6脚3。3V不跳,而3、4脚跟着跳变,其ON信号,SUS— ON来自EC (LPC47N354 BGA封装,是否它的问题,

网友:
兄弟你也再修610,我也有一块,老进工厂模式,看你分析电路不错,问一下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又发现RUN-ON信号也在跳变,各供电没发现短路。主供电19.5V正常。EC待机电压也稳定

网友:
COMS电池电压也足,3.2V

网友:
或许是EC的出了问题!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最头痛,希望楼主能解决 关注中

网友:
换个EC试一试

网友:
EC 是BGA的,手头没件,较费劲

网友:
也许是上电后没有CPU核心电压故掉电,掉后由于自动上电,这样反复循环,

自动触发是首要故障,接着是无CPU核心电压

网友:
CPU供电已修出来了,连上屏已亮机,但是还是一插适配器就上电,亮机后不会掉了,看来原来掉电就是因为无CPU核心供电之故,掉后,因为自动触发,所以反复循环,
现在要解决自动触发,各位高手给点提示啊

网友:
不安开关 就触发 ,感觉应该是io问题,你可以看看 电流表,看看post检测到哪里了??

网友:
现在可以亮机了,自动触发,是因为开机键上测不到电压,板子上找不到那个上拉电阻,修过DELL D610独显的,开机键电压是3。3V吗

网友:
一下午也没找到图中的R261、R262。哪位有JM5独显的点位图啊

网友:
可以直接给开机键上上拉个3.3V吗

网友:
装起机器,试验了下,一插电源即上电开机,可以进系统,按关机后,可以正常断电,但按开机键不能触发,因为开机键上没电压,但是关机后拔掉电源后再次插入又可以开机了,现在就是如何能控制开机,可以直接给开机键上上拉个3.3V吗

网友:
bat电压为3。2V
VCCRTC为3.2V
+RTC_PWR3_3V也是3.3V

网友:
开关的上电压是由+RTC_PWR3_3V经R262提供的,一下午也没找着R262、R261,但是找到+RTC_PWR3_3V是正常的,测开关对地值为562,到+RTC_PWR3_3V为768,二极管档测的

网友:
这是图,刚才没传成

网友:
那位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自动触发的原因在哪里啊

网友:
请技术小组帮助下啊

网友:
现在可以开机。就是插电自动触发,进系统后一切功能全正常,南桥应该没事,

网友:
可以直接给开关上拉个3.3V吗

网友:
下午修了台液晶,刚才查出了开机外围的一切元件全正常,但开机键上没电压,由上面的图可知,POWER_SW#还去了温控芯片U8,当把该脚撬起时,POWER_SW#针上电压上升为3。3V了,但是还是通电就自动触发,按开关不能关机,

网友:
换U8依旧
换了EC 不上电,可能是内部程序不一样,用的是DELL2200上的,也不知能否代换,找不到原机了,是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
从+RTC_PWR3_3V飞根线到开关脚试试呢

网友:
EC 是不能随便换的,最好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型号是一模要样的,LPC47N354,就怕程序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飞线也会拉低,U8拉低的,U 8已换过,无用

网友:
板子一样才行

网友(2010-10-10):
我也遇到D610自动出发的,不上CPU插电源自动上电到730毫安,马上就掉,如此反复循环,IO换过全新的还是一样,不过我的和楼主的不同,我的开关上有电压,CPU也有电压,就是自动上电,反复重启
,不知道为什么?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还没动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