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将浏览器升级到了IE8.0,出现问题了

楼主(2010-09-10):
将浏览器升级到了8.0后,现在是打开个网页后,鼠标就反应迟钝,有时候不听使唤?在网页全部打开后又正常?是中毒了吗?谢谢高手回复哈

网友:
8.0对硬件要求高了吧。不知道楼主是什么配置的机器

网友:
我那时也用了一下8。0的,后来上基地确实觉得不好,就换回来了7。0。

网友:
那是电脑卡,是不是你的电脑配置太低了啊

网友:
觉的8.0 7.0都不怎么样
还是用惯了6.0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家的回复,我刚才将8.0卸载后重启机器一切正常。

网友:
额,我想应该和机器配置没多大联系吧,可能由于8本身运行时需要加载的一些文件比较多,运行负荷过重,且占用CPU比较大,可能就会引起暂时的系统反应缓慢吧,我是这么推测的,不知道对不对啊,请高手指正

网友:
IE8.0真的不好用的,还是用IE6.0吧!比较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  换个浏览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喜欢用6.0的,呵呵,简约而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