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V32不触发

楼主(2010-09-10):
一台昭阳V32不触发,开关条上有电压,在论坛上看到说有可能是CN6的第26脚与背面的D7之间有断线,实测正常,望高手指教!

网友:
那很有可能是EC的问题了

网友:
查EC线路。。。

网友:
3.3VALW 5VALW 都出来了吗?要先满足触发的条件

网友:
提供的线索太少了,还有很多要测的地方你查了吗?
比如ec 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V32 大的DC板接口容易虚焊,一般先做加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