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能进系统,就是液晶屏没显示(已解决)

楼主(2010-09-10):
液晶屏好像没有加电,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外接能不能显示,是否独立显卡,显卡,高压,灯管,主板供电

网友:
你可以外接啊 ,

网友:
兄弟 先外接显示器试试啊,然后 测高压板有没有供电电压  很容易测

网友:
先外接一个显示器,看能不能亮机,如果能亮,就说明是和笔记本屏有关的,比如,屏线接触不好啊,高压板有问题啊,灯管坏掉啊等,如果不能亮,可能是显卡,北桥等方面的原因。重新装一下显卡驱动,然后再找硬件的原因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楼上的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
独立显卡的,基本是显卡虚汗了。

网友:
加焊了显卡,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要说机型还有电流等具体故障,液晶无显的可能性非常多

网友:
显卡空焊是非常常见的

网友:
先外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