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问题

楼主(2010-09-10):
一台数码照相机接10米的数据估计是供电不足认不到盘,用短短数据线的就可以,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买好的USB延长线就可以了,那你线太次了

网友:
不要拉前置的USB接口,接主板上的USB接口,那里的电压比较稳定,

网友:
可能是线得问题  换根质量好的   不行的话你换别的机子上试试

网友:
你这个数码相机有没有外置的电源(就是变压器)?如果有,你可以接上这个电源再接10米长的数据线试下。

网友:
原因真是数据线太烂了,买好的就可以用了

网友:
买一个好一点的线就可以了  两个带磁环的

网友:
买好的线就可以了,HOHo~

网友(2011-06-17):
搞好一些的线啊

网友:
您接的线也太长了

网友:
数据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