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h 不加电

楼主(2010-09-10):
客户拿来一台z99h   说偶尔能加电  但大多时候不加电  插上电源  待机0  客户也是搞维修的   不过不是自己修  都是拿来我们这里    机器被客户拆了一半  屏拿下来了   键盘没搞下来    说是有一颗螺丝没找到   我接过机器看了看 确认没有螺丝后直接暴力拆机  吓的客户够呛  拆下来客户才明白  键盘下边有胶
接下来开始检查板子  先打一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吧  确认没明显的短路后 在插上电源量一下各路的电压  插上电源后奇迹出现了  待机有0.008  在按开关   0.02  0.32   咦?加电了   反复折腾板子数次后一样能加电   奇怪了  怀疑之前是电感虚焊造成的没待机  把电感加焊了一遍  在插电源   0.008  按开关 0.02  0.32   这时候什么都没上  只是裸板  也懒得测了   既然能加电了就装机  装到一半的时候点了下机器   电流到0.95的时候吧唧一下就掉到0.02了  这怎么回事?  把内存拔下来电流到0.85左右   停顿3秒掉电重启  反复这样   停下来抽颗烟整理下头绪   这时想起来修上一个雷击的板子时  由于短路的太多 懒得量  直接用电源烧  电流调的比较小   赶紧把电流调到最大  插上内存  开机    靠!!!    屏暗 检查后  确定高压板坏了 改了个通用的上去  开机   OK     这机器在插上电源没按开关之前  板子上没有3v 5V  按开关后先出3 5V  然后才开始加电   这就是为什么待机时0.008  按开关后先是0.02在跳到0.32

网友:
恩  没看明白最后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你的意思我是明白了 ,是高压板坏了,主板是好的 ,这个机器待机情况下,无3.3 跟5V

网友:
写清楚一点嘛楼主

网友:
楼主的意思  是 上一个维修的  把 没有 3 5 v当成 无待机维修了。

网友:
高压板坏 会导致不加电吗

网友:
51120虚焊了  这个我搞过好多的啊  要不就是晶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