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100的机器用电池可以触发,外接电源不触发无待机

楼主(2010-09-10):
让人头痛的机器,东芝L100的机器用电池可以触发,外接电源不触发无待机这是怎么回事呢,用外接共公点无电压,如图PQ56不导通,还有那个VAON是从哪里来的呢?请高手指点下吧,唉这台机子修了好几天了,客户也很急。。

网友:
看看  电源接口那边的  保险 烧了没

网友:
那肯定是 电源适配器 保护隔离的 问题了,用电池 一切都正常。

网友:
测MOS管工做条件

网友:
重点查保护隔离

网友:
·肯定保护隔离那边啊。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一般这种就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最好就是给他们处理好, 有供电,没控制,没输出,修控制,一般都是自控···

网友:
先加线到公共端看一下能不能正常用。如果是可以那就好办了。保护隔离用一个二极管加一个MOS管自己改就好了。能用就行。神州电脑不就这样吗。一样用。

网友:
Q56和Q58沟道不一样啊,肯定一个通一个不通啊。Q58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