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DHG-P用什么开通代换呀?????

楼主(2010-09-10):
我有两块工包的945主板,,问题都一样,,电压都正常,CPU也有供电,,可是就是没复位,, 因为我修了一些这样的主板。,,可能是IO的问题,,所以请问一下,用什么可以代换呀。。。。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想了一下,可能是频率IC的问题。。。所以就换了个频率IC,换了已经就可以跑码,频率IC是W13895CG-GS ....

网友:
要用同型号的代换,连后缀也要一样.,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换的型号不一样,可能会造成不同样的故障,

网友:
我还以为这样的工包主板IO坏的多,。,,没想到频率IC坏了的也很多呀。。。我的两块主板都是频率IC坏了,,换了就好了,,,,呵呵。。。

网友:
LZ所说的是不是时钟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复位的主板 在供电正常之后就要测时钟  再就是ATXPG与VRMPG  之后才复位

     W83627DHG只能用W83627DHG  没代换的

网友:
哦,,知道啦,,,不过我这块主板修好了,,可是客户拿回去又拿来了,,说看不了机,,,我一看。。又没复位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呀。。

网友:
是不是时钟IC没焊好,空焊啦,再加焊下试试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