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的维修

楼主(2010-09-10):
DELL 1310的维修
故障想象:客户说笔记本插电源冒烟
维修过程:1.插电源冒烟  试了一下外接 也不亮
               2.拆开后问道有糊的味道,细看板子后发现有一个AA4b的六脚芯片烧了,
               3.发现该芯片是给屏提供3.3V的LCD的供电。
               4.于是我就开始找件,没有一样的,我晕,没办法了改吧。
               5.我于是用了一个702的场馆改了一个3.3出来,接点烧的那个点上,测试发现电压没了,而且不加电了,
               6.于是测试该点发现短路了,我晕,没办法了只能找到供电点挑线改了。
               7.于是把屏线拿下,居然又惊喜发现,屏线烧糊了都连到了一起。
               8.没办法了飞吧,我飞了十多根
               9.飞完线,找到供电重新接了供电,测试
              10.但是发现一接屏,电压就被拉到2.3v,屏幕白一会然后是绿然后竖到。
               11.没办法了只有直接给个3.3v了。
               12.测试发现ok了
我晕了,这破机器毛病真多,以后再出这个问题,可得把屏线先看一下

网友:
屏线烧糊了都连到一起了屏还没事 ,LZ真是运气好

网友:
DELL这个破机器本来做的就不怎么样的 你没有烧板子  运气就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
我曾经破到一个DELL 测屏接口的电压时不知碰到引起整板短路,到最后也没有修起来呀,。

网友:
戴尔    m1330也是、、屏线的那个娇嫩啊~。。LED 上次直接插坏一根...自己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