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 进系统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0-09-10):
天逸F41A 故障:单独使用适配器进系统在滚动条时进入桌面前掉电,单独使用电池可以正常进系统,如果电源和电池一起使用可以进系统,但在系统里面电源会时断时续造成电池提示容量 不足.....
主板有单独的nvidia 8400显卡板.在使用电池情况下温度是60多....
显卡会引起断电吗?
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高手们帮忙给个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
应该不会把

网友:
我修到的这种清况是有MOS不良.

网友:
CPU供电那的电容 查一下

网友:
电源适配器供电不够

网友:
电源适配器V输不够吧, 顺便查下  看有什么地方短路或有件损坏的

网友:
也可能是电源的电流输出不对,查供电吧。

网友:
我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电源问题,换了个就OK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会不会是接口或者是电源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