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亮

楼主(2010-09-10):
一块昂达AM2主板 发现供电不正常 测发现是RT9202控制的,于是测RT9202 1脚4.97  2脚0
3脚0V 4脚 0V 5脚5V  6脚0.28v  7脚3.94V   8脚0.68V 还要查那

网友:
直接换了那RT9202吧,它很容易坏!

网友:
换了不好用

网友:
换了也没用,要查第七脚的外围电路

网友:
第七脚电压3.94 不正常么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么。?

网友:
恩 不跑吗

网友:
直接换了它,.把7脚过流保护的小三极管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RT9202只用查1  5  7脚电压就行了,电压正常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