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换MOS管后插电就加电。

楼主(2010-09-10):
本来是两个MOS管坏了。把管拆下来后可以跑码。找了两个管。换上后。插电就上电。不知道要怎么搞了。会是哪里坏了有知道的说下。谢谢了。

网友:
上个图吧,不知是那里的两个管你换了啊!

网友:
我换的是华擎K8NF4G-SATA2里的。60T03GH。是CPU左边下面哪俩个。

网友:
那个像是总线供电的?你拆下来还能跑码?换上自动加电?拍个照吧,你写的没看明白。

网友:
你没事换那个干啥 击穿了吗 原来的是什么管子?现在上电 诊断卡跑多少

网友:
哪2个管子坏了啊。。。。不换下来就不跑。

网友:
就是这俩个管。现在拆了也不能跑码了。而且插电就加电。

网友:
那两个管是CPU核心供电其中的一相供电,因为是多相供电拆了一相也能跑码。

华擎插电自动上电如果能正常跑码也算正常的,进CMOS保存一下就行了。

现在拆了也不跑码估计故障扩大了吧。

网友:
先把CMOS放下电,建议换上管时也要把下管一起换了,自动上电,能正常关机就行了,不用去管它,

网友:
。。我又换了IO。。 不知道会不会好//

网友:
开机后强行关机  再试一试 再
查开关附近的三极管

网友:
换完IO后可以跑码了。不过现在停在F11哪就不动了。然后死机。。。 。要强行关机。 我的IO是W83627EHG-A。换的是W83627EHG。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管后能跑码??华擎主板基本上是插上电都会自动开机的,点开关能关机就没有问题,CPU没有供电的话是关不了机的

网友:
饼哥说:插电自动加电的如果短接排针4秒能关机就是OK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