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P开机掉电

楼主(2010-09-10):
]今天又接到一个待机过大,开机掉电的机器。IBM T60P进水,待机是0.10,不过在此时3 5 V都正常,但在按下开关后,待机电流变为0.00,3 5 V也没有。开始以为是TB62506不对,但换了一个BD4175后不行,只能找同型号了,没想到换成TB62506还是不行,和其他板子对应的查各个元件都正常,唉……好郁闷。都不知道要查什么了。进水地方是ADP3207,换掉不行,连1901换掉也不行。真郁闷!
有哪位高手遇到过此类情况帮一下吧

网友:
待机电流偏大要看看网卡 南桥  这个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这明显是后级负载有短路!检查后级负载!

网友:
先机0.10A的时候楼主用手摸下有没有发烫的元件,应该能摸到!

网友:
我这有一台,也是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有望高手指点

网友:
重点看开机芯片和桥了··

网友:
实在没有办法了,客户要求换板了,谢谢大家

网友:
3V   5V   短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