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M 8725E带换

楼主(2010-09-10):
接一台LENOVO 420M故障为通电不开机!!拆机发现此板氧化,其中有个MAXIM 8725E芯片那较严重清洗后发现芯片下面有三个脚断线,接上输出只有0.69V因手上没有同型号IC可换请问MAXIM 8724E可以带换吗,这个芯片是不是产生5V的....请朋友们帮忙!!!!!!!!!!!

网友:
不行的吧   比基本芯片很少能代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8725E是充电芯片

网友:
8725是充电的芯片。怎么产生五付了呢

网友:
8725到处都是,为什么要代换嘛他说的5V是LDO脚上的

网友:
check batter pole 3 pole is 3.3v and1 pole is 11-12V

网友:
我这台是V3000.。。充电电压只有二点几伏。。。手上现在没有8725愁。确定不了哪坏了。。还有一个4431不知道哪个有问题。。。还是周边的有问题呀

网友:
怎么着充电的电池口那块也底。。。十多伏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