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300插显卡就大电流

楼主(2010-09-10):
昨天接了一台DELL 9300开机大电流,把显卡拔掉就正常,显卡供电阻值7不知道正不正常,没有插显卡的时候各个电压都现来,但是电流在0.5左右,,,,,,,,,,,,,,,,,,,哪位大师有遇过这种机子,帮忙看一下显卡的供电阻值正常不,显卡芯片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

    最后还是把思路放在显卡,先从主板的JVID上找供电,然后对应在显卡的供电脚的阻值,发现5V短路了,然后随着找到1.2的供电上管的D管短路了,原来里面有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这样的板   不过是插显卡就掉电    其他的就奔就跟你一样的症状

网友:
兄弟能不能查一下你显卡供电的阻值多少

网友:
在线等,有修过这种机子的师兄们帮帮忙

网友:
晕哦,沉的这么快,,,大师兄们给个思路

网友:
把显芯片拿掉了,然后量所有的有关的电容都正常,只要把芯片一做上去阻值就只乘7了

网友:
难道就没有人修过

网友:
求DELL 9300 显卡上面的电源管理芯片 U9 是什么型号 显卡板上 有个16脚两面封装的芯片

网友:
查查显卡到北桥的数据线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