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这是怎么了。进不了???

楼主(2010-09-10):
我用的是强盗牌。机器就换了一个内存跟硬盘。把做好的备份还原进去。就这样了。请帮帮我吧?

网友:
这个不懂耶   等待高手来解读

网友:
更换后硬盘重新刷固件没?  没有的话刷一下
有的话 ,看3k板的接触 不行的话 换第一个插槽试试看 ,不一定非要中间那个插槽的

网友:
没有刷固件,要刷什么的固件呀?还有为什么要刷固件我不懂。?

网友:
强盗版的必须迈拓的盘  还得写盘的固件  你买的时候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
我用的是强盗版   也是  迈拓的盘 80G的硬盘。硬盘上的LBA:160086528.请高手怎么刷固件呀?

网友:
强盗附送的dvd上 有刷固件的 你看看

网友:
硬盘的问题
这个版本的PC3K只能用两种型号的硬盘:
4D硬盘型号:4D040H2   DSP盘即可

6Y硬盘80G须与以下三点相同即可使用

全部是迈拓的.

4D040H2 codeAH017K0(DSP芯片的)

6Y080L0 code:YAR41BW0(sn:y2开头的)

第一:Code:YAR41BWO

第二:Y2开头

第三:6Y080L0

只要你手上的盘符合这三点的就可以使用,不必在本商城在购买,另外去市场购买一定要注意商家贴的假标,如果购买到假盘,写固件后,会写死盘,此硬盘就报销,无法修法的.请购买时一定要注意

硬盘合格后从ACE官网下载系统:
一:官方发布程序FTP资源(只供下载.包括所有产品资料,更新程序,补丁等)
IP:support.hddtool.com
用户名:hddtool
密码:hddtool
web访问:ftp://support.hddtool.com/
二:HDDTOOL大家庭免费共享FTP资源(随便上传下载都行)
IP:www1.hddtool.com
用户名:hdd
密码:hdd
web访问:ftp://www1.hddtool.com/

下载完系统刻成盘按说明 刷固件 安装
注意:刷固件时候硬盘一定要接在IDE1口上  否则刷不了

网友:
给个联系方式,我给你个教程看看

网友:
不是内存的问题,肯定是硬盘的问题,盗版的PC3000特别挑剔硬盘,硬盘要先刷12个固件才能兼容的,但具体是哪12个固件就不知道了,我们培训的时候那个老师不肯讲,我们买的硬盘都是让他刷固件后才能用的,但他不会告诉我们是哪12个固件,所以你得问你买PC3000时候的商家了

网友:
你换的是没硬盘呢,要迈拓6Y的,我的就是。10楼说的很详细 呵呵

网友:
帮我看看这个硬盘可以用吗?

网友:
帮我看看如果可用应刷什么样的固件

网友:
我加你了怎么没有反应啊?

网友:
点刷固件黑屏,真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