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0-09-10):
我今天碰到一块精英主板,主板的供电和时钟都正常,就是无复位,我测了CPU和北桥都没有虚焊,用手触摸芯片没有芯片发烫,请教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你看看跳线  有没有安错的地方,检查一下CPU底座是否虚焊  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是都查到了!呢!跳线没有跳错,CPU电压都正常,电感上都有波形,我把CPU加焊过了,还是没有复位哦

网友:
如果连PCI 槽上也无复位,但ATXPG和VRMPG都已产生,那可以换换南桥试一下。

网友:
南北桥总线供电、时钟芯片供电以及时钟芯片本身是否有启振

网友:
什么板子。。。好多板子通病问题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VRMPG与ATXPG有没有进到南桥 了

网友:
查下复位电路

网友:
查SB的PG和VCORE-PG

网友:
南桥周边的电容换掉

网友:
精英的板子 有些不上负载 或CPU就是没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