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09-10):
一个DELL D500的 不定时掉电,有的时候 开机多久都不掉电 有的时候刚开机就掉,有的时候在DELL自检的时候掉,总之就是不确定什么时候就掉了,有的时候能掉 了 再开就可以,有的时候就不可以, 壳上坏了。貌似电脑是摔过的,北桥加焊过了,不行,而且风扇开机的时候就动下,一圈都没转完的样子,然后自检的时候动一下,但是温度高的时候是会转的,这是主板什么问题呢,网上有的说把SMSC那个BGA芯片附近的FCAA的管子拆掉,把两个3V的脚连起来,不敢乱试啊
求 赐教

网友:
这个蛮不好处理的   呢

网友:
是啊 头疼啊 ,好多供电芯片都加焊了 ,本来早上都给客户了,但是客户回去试了说还是有这个现象,3次了

网友:
帮个忙啊,急啊

网友:
额。看看散热啊。。散热通篇。风扇

网友:
不是散热啊 ,有的时候开机就掉了 根本都不到散热呢

网友:
CPU核心供电 换一个!  应该是供电不正常导致的!   量一下每个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核心供电是不是CPU供电芯片啊

网友:
换个CPU供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把 CPU供电 处,能加锡的都加。。他掉电后,,是哪个电压出不来呢?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最头疼了,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掉电之后 就是掉到待机0.2 再出发也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修,一般是有个元件不稳定。单独用电源,或电池试下。

网友:
电池不能用了  电源换过了

网友:
估计板上有虚焊的,还是仔细的查查,加焊下吧!!

网友:
有同类型机子,弄过供电之后虽然正常,可冷不丁又会来一次,同样也是束手无策

网友:
而且发现出现这种问题的机子中,DELL的占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比例,这是通病吗?有无可针对性的处理?(问题如楼主所说)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