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解压不了

楼主(2010-09-10):
我今天遇到一块主板,我用了很多方法都不行,系统克隆到硬盘里,就是解压不了,用MHDD检测硬盘都是好,换了一个硬盘还是不行,该换的我都换了,就剩主板没有换了,难道说主板坏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所以来请教各个高手。

网友:
试试做个引导应该可以的

网友:
写个引导吧...
在用光盘进入DOS
C:\FDISK /MBR 回车.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