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22无待机

楼主(2010-09-10):
经测1632 22脚有15.3V 7脚2.8V 28脚4.69V 21脚0.75V,请问各位高手T22的待机工作条件是什么,TB6807换过了,没思路了
求助

网友:
换个1632 呢

网友:
换芯片试试啊。BST有没有电压。

网友:
21脚应该有个5V,1632换过了。原本这机器是有待机的量1632时不小心吧22和21碰了一下3 5v就没了

网友:
23脚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