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1920WMB

楼主(2010-09-10):
求优派VE1920WMB高压板 Q204的型号 此件已经烧糊看不清型号,电源高压一体板是台达的 带有音频输出,高压板上面是40T03那种场管的                                     今天仔细看才发现写错了请原谅

找到了原型号零件了,换上去还是不可以,还有其他故障,放店里好久了,改了一个高压条 亮度调节不能控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技术小组的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看电路设计应该是一个NPN的三极管

网友:
Q208是PNP三极管,相当于CRT上的A733,这个不容易坏
Q201和Q204是NPN三极管,相当于CRT上的C945,这两个容易坏

两个220UF/25V,一个贴片保险,40T03有的机子上会坏有的不坏

网友:
能说一下那个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么

网友:
參考這個mmbt4401

网友:
Q204 是W2X71

PS:你能不能把这个板的电源IC 型号告诉我,我怀疑我这个板的IC让人换过了!

网友:
好,谢谢你,显示器就在店里面拆开放着呢,明天看看

网友:
Q204就是一个NPN三极管,电脑主板上多的是呀,像1AM开头的就是
电源IC好像是6841吧,具体我要看板子的

网友:
电源的IC是 DAP8A 高板的电源蕊片是BIT3713

网友:
客户不修了,嫌我报的高,我报150 一个二修的显示器,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