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fsp230-60pna 换电容和431后5v不正常,!已解决!。?

楼主(2010-09-10):
是一个全汉fsp230-60pna电源,插电后无任何输出,
更换电容和431后,测紫色线在2-4.7v间跳动,不正常。
短接绿色和黑色线后电源可以启动,
测黄色12v和红色5v均正常。求帮忙。?

更换c22电容后以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
能触发吗?

网友:
描述不清,无法帮你哦

网友:
现在应该可以看得明白了吧,

网友:
换光偶!不有431旁边的两个电阻!都用5.1K的!一个对地,一个对SB的!

网友:
这个连我也看不明白 是要换光耦 呢 还是要换431旁边的两个电阻?

网友:
光耦和旁边的电阻啊,看正常不,一起换也行

网友:
全汉的431好像都在他的那个小电路板上

网友:
紫色线在2-4.7v间跳动,待机5V电压不正常 修待机电路

网友:
是的,无论能否触发开机,待机如果没测错的话,一定要保证5V稳定的,这是最基本的!!!
再者。12V和5V,空载测正常,不一定带负载正常,,,电源都要带负载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都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隅与电阻都换!

网友:
更换c22电容后 已解决问题,谢谢楼上各位帮忙。
这个电容我一开始就用表 检查过了,没检测出问题,这次直接代换,成功。

网友:
C22是哪个电容啊!!起什么作用的!!难道是初级50V10UF的?那个电容变值会带不起负载!

网友:
VSB5V的滤波电容,该型号电源启动不良的换此电容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