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开机屏暗

楼主(2010-09-10):
T61做完显卡后开机屏暗 高压板供电正常 但是无BACKLIGHT_ON信号,此信号是由U28发出,但是是哪个控制的不清楚 还望高手指点
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显卡问题。。跟客户协商后。飞线解决。就是会先白一下屏罢了。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