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达845GL主板,有时跑码正常,有时跑d0.

楼主(2010-09-10):
智达845GL主板,有时跑码正常,有时跑d0. 该查那部分。内存电压2.65V。其他都正常。谢谢。

网友:
845G的CPU座是不是BGA的,如果是的话,可能会是座子接触不良,当不跑码的时候,压一压CPU和北桥试试!论坛里很多人说478的BGA座子通病!,另看看电源正常不,换个试试!

网友:
先换条好内存,清理下金手指,.插槽问题,.不行就刷个BIOS.拖焊下IO.压下北桥,.南桥

网友:
U 坐不是BGA 电源也是航嘉355U磐石的。应该没问题。有可能是U的事吗。现在只有2G的U没有别的U了。

网友:
如果U座不是BGA的最好能裁开然后天那水泡上一会,刷子洗下坐子,风枪吹干,试试
我这样的搞好过

网友:
压压座子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座子空焊,用灯座看一下座子或用手压座子试试

网友:
用力压住CPU或北桥,开机看哪个可跑码。然后再做哪个的BGA!!

网友:
看主板背面有没有元件被碰掉件的。

思路应该放在北桥及座子上面多点。

网友:
先清理下内存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