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人的T41之二暗屏篇

楼主(2010-09-10):
在修无音过程中突然暗屏了。测到高压板工作条件时发现无VBL16的高压板供电。提供VBL16电压的场管Q45栅级无电压。正常时
应该是一个24伏的电压来打开场管的。当时修无音正烦。直接把Q45源漏极连上。修好无音时回头来修。打开图纸。找到Q45的控制脚。
0伏。VBL_DRV通过R606由U61TB62501的33脚发出。此脚也是0伏。TB要发出VBL_DRV。要有二个条件。一是要有PANEL_POWER_ON。这个信号正常二是38脚VCPIN24要有24伏电压输入。此脚为0。2伏。明显不正常。打开图纸。VCPIN24来自VINT16及36 37脚经电容升压混合成的。量38脚外接的隔离二极管D64的阳极有24伏。吹下D64。正反都为无穷大。从料板上找类似的二极管装上。38脚的24伏有了。开机后33脚发出24伏的VBL_DRV。Q45导通。故障修复。高压板供电VBL16 是不受TB反馈的。TB反馈VBL16电压是直接接到VINT16上的,所以无此电压是不会引起TB的保护性掉电的。能修好这个故障。完全是听高手指导。要不然是不知38脚无24伏电压会引起不发出24伏的VBL_DRV。自己水平有限。看不太懂芯片的内部工作流程图。

网友:
修这样的故障不会看图了怕是没戏吧??、

网友:
哪个电压需要哪几个条件 在电路图上真是不知道要怎么看才好

网友:
图纸是要漫漫看的,但有些东西,先哪个后出哪个还真是不好搞的懂啊

网友:
会看图纸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明白的

网友:
有些东西看图纸会看晕的.....

网友:
楼主高手啊   这种问题如果是我的话就直接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