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CC3B在此的作用

楼主(2010-09-10):
VCC3B在这里起什么作用,请知道的讲的详细些,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你顺着图纸找呗

g200725 -1

网友:
这个电路中,vcore on开始信号,给其供电的是 vcc3b ,但是vcore on却受到d60的控制。因为54.6p如果出高电平的话,则vcoreon 为高电平,    54.6p如果出低电平的话,则vcoreon 为低电平, 呵呵 同样的条件,vcoreon 还受到 6.2q  控制

网友:
VcoreON这个开启信号如果没有VCC3V上拉的话,会衰弱很快的,据楼主所问,我可以解答为信号的加强,但没有放大功能只有给VcoreON这个信号有个源源不断的动力而已,三楼只回答了该图的原理,并未解释出其真正的含义。

网友:
VCC3B是VCORE的上拉电压,这个电压受到VCPU_CORE_ON与SHUTDOWN2影响。前面的D60起到一个与门作用,只要前面两个信号有一个被拉低,那么后面的VCORE_ON将会被拉低。

网友:
理解上拉电阻就知道这个是什么作用了,还有下拉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