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OCZ内存识别

楼主(2010-09-10):
客户拿来一 2G DDR2 800内存,是OCZ 的 现象是装系统蓝屏,看电影蓝屏
颗粒编号:X42Q1288AO-25C
感觉像是8位1G 的条子,、
上945板,跑RST 一测第三个颗粒位7红,上下倒影,根居板主所描述确定是背面一颗坏掉,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1G8位条,不敢乱换,网上也查不出来,请大伙帮忙
还有个问题,不是说RST不能测二代么???不过就是速度慢得令人吐血。。。差不多一个小时!!!
问题
安信电器商行
好内存,这个牌子太好了。卖不卖?

网友:
哎,可能会测不准确的哦,还是不要乱换了,打下阻值吧,.

网友:
是2G的,X42Q1288AO-25C 从Q后面可以看到,单个芯片是128 M的 是8位的芯片!!!单面的128*8=1024 双面就是 2G了!!!另外测试2代的内存RST PRO USB版本的支持2 3代的大内存,只是我没有用过,淘宝网上有卖的,楼主不妨买个试试!!!

网友:
谢楼上的正解,不过我用的RST不是PRO USB版那种,是从论坛上下的442,就不知道测得是否准确

网友:
楼主测这条子最好能用RST.PRO USB,我用着不错,当然你也可以找下坛里有软件,有测DDR2的。另外你2G的内存测试当然慢点。如果你的主板和CPU够劲的话,速度是要快一些的。

网友:
业余的一般不需要 rst3,用q... 行了。坛子有下。
无须担心这是8位条。 照杀

网友:
在下有RST.PRO USB这个软件,不过我不会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