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ZR1不开机维修与原理分析

楼主(2010-09-10):
  故障描述:ACER 5570机型,广达ZR1主板,故障不开机,有3VPCU 5VPCU 开关上有电压跳变。
  故障分析:首先按照广达的时序,我们按开关后触发后,应该先看有没有+5v+3V 输出,这两个电压是由+5V +3VPCU电压导通而来,如图:

  PQ30 PQ34担任着开关的作用,控制+5V +3V的产生,通电按开关,PQ30 PQ34的两个G极都没有控制电压,所以PQ30 PQ34不导通,故障思路的始发点就是这里了,先追查MAIND信号,如图:

  上图是广达惯用的时序控制电路(规模庞大 )这套电路的工作原理,我以前的帖子里已经详细的介绍过了,这里简单的叙述一下,待机时PQ18的B极没有高电平型号,所以PQ18不导通,那么VIN电压经过PR52和PR58分压得到约9V的电压,直达PQ17 G极让其导通,此时MAIND信号为低,那么前面我们说的PQ30 PQ34就不能导通,当我们按开关后,EC输出MAINON高电平信号,PQ18导通,拉低了PR52和PR58之间的分压点,那么PQ17的G极就变为低了,从而无法导通,此时+12VOUT经过PR71形成MAIND 高电平信号,从而让PQ30 34导通,输出+5V +3V,分析出工作原理,我们就来查哪个环节出错了,查到+12out电压时,发现没有,追查+12OUT,如图:

  +12VOUT是由MAX1999的DL3输出方波振荡信号给PC83充电与+5vPCU叠加,控制占空比让PD13的1脚输出10V左右电压,再把这个电压送到PD14的2脚再次叠加升压,从而使PD14的1脚输出+12VOUT电压,用示波器测量已经有了方波振荡信号:

  还是不升压,那一定就是PD14和PD13的问题了,取下测量,PD13的3脚与1脚已经不单向导通了,哈哈,心里暗喜,换上一个正常的复合二极管,通电,丝的一声,PD13有断路了,汗。。。。 ,打了一下对地电阻,PD13的1脚对地短路,去掉PC80阻值正常,就是PC80短路了,至此故障解决。

网友:
我记得通病是这个部分发热,可是这次没有,我们要分析一个故障的来龙去脉,以后的维修里才能举一反三,为什么PC80容易击穿,看图他的耐压值是10V,然而这个部分的电压大部分时间都在10V左右,时间长了肯定容易击穿。

网友:
这个电容设计应该是个12v的 那样会好点

网友:
这个12V不出好像大多数都是那个电容再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