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0-09-10):
CPU超频怎么设置

网友:
要搞懂了BIOS才行

网友:
就是不懂啊,有没有办法教教我啊

网友:
百度一下吧。

网友:
你的问题比较笼统  超频得看处理器体制  还要因板而异   内存也是关键环节  是否稳定运行还要看散热
当然简单的提高频率 只要设置更高的CPU外频就可以了  不过未必成功的

网友:
网上有超频的软件,不同的板子在BIOS里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