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屏幕显示面积缩小、分辨率也缩小了

楼主(2010-09-10):
这个520 最下边有一条横贯左右的白条,相当于任务栏大小,右边有一部分是黑的。

屏幕显示的内容完整,比例相当于4:3的屏幕,分辨率是1024*768。

换过屏幕,证明不是屏问题。刷过两个版本的BIOS,也没解决。

这机子也不是独显,而是945集成的显卡,是北桥问题吗?

有没有朋友解决过这个问题?

网友:
BIOS版本从f.5刷到f.7 ,再刷回f.6,但是video BIOS revision : 1471,没有改变过。

是不是刷新BIOS版本,显示BIOS没有更新?

能不能单独刷新video BIOS?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你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是不是换过屏了。? 码片程序没读到也是这样的

网友:
原装屏上的码片没有换到新屏上去?

网友:
看一下屏线,这机很变态的

网友:
屏幕图像缩小的比例是很有规则还是不规则的异形状?如果是后者多半是显卡问题

网友:
原来是好的,换了新屏还是跟没换的一样效果,谈不上什么码片。
这机子集成945的显卡,

屏幕显示比例就是1024*768的,显示内容完整,形状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是北桥和显卡集成的 建议楼主先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了,最好重值一下

网友:
换北桥。一般是LCD_CLK这个信号不正常引起的,屏接口的34pin你测下阻值或电压。

网友:
换屏线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应该是北桥空焊了吧!!!

网友:
你把分辨率换成1280*800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分辨率只能固定1024*768

网友:
修好了没有??分享下

网友:
修好后分享一下啊】

网友:
还没修好呢,各位继续支招啊。

网友:
测了 lcd-clk和lcd-dat,对地阻值都是374欧

网友:
看看LVDS接口电路.

网友:
原来是插座问题,

各位碰到这样的问题,现重新插拔几下,再不行加焊试试。

网友(点评):
什么插座啊?集成显卡还有插座啊?

网友:
怎么就没人尝试 重新安装一下显卡驱动呢!

网友:
怎么就没人尝试 重新安装一下显卡驱动呢!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从新安装过n次驱动程序和操作系统,搞不定,才考虑硬件问题的。
从插座上测得各组数据线对地值985左右(二极管档)。

网友:
重做北桥,若还是不行的话就换北桥咯

网友:
请问是哪里的插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