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一体板输出到驱动板电压问题

楼主(2010-09-10):
关于电源一体板输出到驱动板电压问题:一般电源板输出5V和12V,接到驱动板上有的是只有5V,接地,控制,。。。。另外一种是5V,12V,接地,控制,我想问 的是驱动板只要5V供电就行了,为什么有的12V也要到驱动板上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同样的困惑,希望有人给予回答

网友:
电源板一般供到驱动板的电压有5V,12-19V。
这个12V电压,要看驱动板和屏,有些屏是12V供电,就会接上12V,然后降压。
但我修过的机子,大部分12V都是空脚,没有接到驱动板上。

一家之言,要想学习,只供参考。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现在大屏的显示器都是12V供电多,所以有个12V的电压到驱动板,以前的都是只有一个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