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80

楼主(2010-09-10):
前几天接了台方正R680的本本,装不上系统,当时想,好简单,可接机器后发现,不是这回事情,该机器不认光驱,用U盘进PE系统要蓝屏,在其他机器上克隆系统装回去还是蓝屏,因为不认光驱,干了南桥后,能认一次光驱,但从光驱引导后,又不行了,请问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如果支持网克的话用网克试试

网友:
直接做个硬盘引导嘛

网友:
克隆,硬装,都搞过,就是不行,第一次我还装好过,客户拿去用了两小时,就在也装不好了,桥换过,风扇也改成常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