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6一体板到驱动板连线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0-09-10):
求助各位高人,我是液晶方面的新手,今天拆一飞利浦170S6机器,发现一体板到驱动板的连线除了有5V、12V、GND、BRIG外,还有两个脚是P_ID和NO(不是ON),请问P_ID是什么脚,NO是表示开启吗,另外,为何同时为驱动板提供5V和12V呢,谢谢

网友:
这两个电压 一是给主板芯片供电,另一个是屏,NO是背光控制信号,或叫开关信号,而P——ID可能是亮度信号,BRIG和P——ID一般用动态电压来判断,根据边调节亮度的时候看哪个有高低电压来判断。

网友:
同时学习了,我是下定决心学修显示器了
天天泡论坛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BRIG为亮度吧,P_ID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分别接VCC,GND,开关,3跟线就OK,其他都不用管它。

网友:
沒記錯的話
屏供電應該是12V

网友:
今天也收到一台同样的机器,一体板接口:GND/ON/12V/5V/P_ID/BRIG
接GND/ON/12V/5V屏幕只显示彩条,这P_ID和BRIG到底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