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按键问题

楼主(2010-09-10):
关于开关按键问题:有一联想液晶接上电源线,指示灯直接亮,接上VGA线,可以正常使用,然后按下开关键不能关机,其它所有按键都不行,拆开按钮都换过还是一样,按下去不能关机不能自动调节,不能调各种功能?请高手指点,确定不是开关键的问题,因为都换过按钮了

网友:
补充一下,按键上都有3.3V的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那就应该是板子上的问题啦

网友:
刷个MC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