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O无cpurst求救··

楼主(2010-09-10):
  本来这机子是开不了机的··现在修的可以开机··但是电流到0.8a  就上不去了·
  量电压全部正常·cpu供电1.4v 但是没有CPURST  量EC供电 时钟 复位全部正常·
  南桥的RTCrst也有3.3v   算正常吧··

因为cpu 的RST是北桥控制的··我查了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 ·也加焊过了··但是cpuRST还是没有复位·
  求老师们指点指点··

网友:
PLT_RST有吗?北桥的工作电压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T -rst是有3.3v电压的··
  这个PLT -rst是南桥发出的平台复位正常··然后查了pci_rst 也正常··
  不清楚是不是北桥接收了PCI_RST信号··然后没有给CPU_rst ??
求兄弟们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的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查一下南桥.

网友:
没复位CPU去换什么南桥?南桥用PLT RST复位北桥,和显卡,然后北桥发出CPU RST 去复位CPU。
你看看北桥是不是坏的,还有南桥给北桥的复位信号是不是和北桥断线了?以前我遇到过南桥不复位的,联想得,下面没掉点,可是却和外界失去联系的。
你这也是联想,可能北桥下没掉点,可是和外界断线了的,最好查查。
再换换北桥看是不是坏的,最后看看给CPU的复位是不是断线了,就这些思路

网友:
加一个复位信号,飞线一根,看下!

网友:
CLOCK量过吗?供电、时钟、复位一个个查

网友:
有些是要上了CPU才有复位的,先排除一下。

网友:
换个U看看,时钟不正常也会导致没有CUPRST的,最好用示波器打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的复位信号也出来了啊·
  说明供电 时钟  是OK 的啊···只是CPU_rst还没有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了假负载···

网友:
楼上的请问下··
  就是笔记本屏供电是不是要全部电压正常以后才有电压的啊?还是~~??

网友:
量信号线阻抗,若CPU是SOCKET固定的话,座子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