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C467A)14002终于亮了 不过是这副德性

楼主(2010-09-10):
换了几个显卡 终于是亮了
不过 却在开机的一瞬间花屏
不知道仍然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
显卡

网友:
几个显卡?旧的吧?

网友:
王先佳
的帖子
纠正一下 14002不是笔记本的型号 C多少A看这个
花屏 显卡没焊好 或显存都会造成

网友:
是C467A
回楼上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确定到底是显卡还是显存啊 所以上图让大家鉴定一下
而且BGA机器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 焊东西老是焊不好 有时要焊几次 先焊上去了 要加焊一次才能亮 亮了也是有背光不显
我用的都是新显卡

网友:
王先佳
的帖子
2种方法判断是显卡还是显存
1 要么拆显卡 打到显存的数据线阻值
2 要么拆显存 打到显卡的数据线阻值
你发在多图片只能证明是花屏 花屏跟新旧显卡无关

网友:
楼主做的BGA不过关吧?

网友:
上面说的不论哪种方法都是麻烦的事

网友:
还是先拆显存吧.相对简单点.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这样花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C467A显卡坏的多

网友:
这个维修能收多少钱哦。。。。天啊。。
还有就是你是什么BGA机器。

网友:
忽忽,,有的麻烦了,还是先量一下 显卡和显存的供电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独立显卡板的,是不的话换显卡板算了

网友:
建议用风筒做显卡,成功率极高,易观察,易把握,易如反掌.

网友:
大多是显卡芯片没搞好。。。。就重新值朱坝。。。。
显存。。。。坏的比较小。。。。

网友:
如果显存是独立的就加焊一下试试吧,不行就弄显卡。

网友:
独立显存的话,加焊下显存试下

网友:
这个图。我个人经验应该是显存出了问题,是那个出了问题也只能一个一个的换了试。

网友:
王先佳
的帖子
显存

网友:
这个型号 应该是用的G86-603-A2的显卡吧
如果是的话 上个631试试看啊 都换了几片了 不知道楼主都是上的啥片片

网友:
BGA没有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