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就立即断电

楼主(2010-09-10):
上管S极对地3欧,是北桥挂了吗!!!!

网友:
先排除板子有没短路,祢说的是给谁供电的MOS管,应该是供电短路了,是ATX几脚对地了?

网友:
是哪个管子,给谁供电的,然后才能判断吧

网友:
肯定有短路啊,什么的S极3欧啊?

网友:
说有不祥呀,没办法帮你呵呵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   具体点

网友:
cpu上管的S极对地阻值3欧啊,!!!ATX无短路!正常,请问是桥坏了吗

网友:
3欧不一定就短路的。

网友:
先用带灯座看一下如果有灯特别亮的就是北桥挂,没有那就查CPU供电 的下管的PWM芯片 。

网友:
上管S极对地3欧很多都正常,D极的话就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上管是什么供电的上管?说清先

网友:
首先判断是ATX电源保护还是主板保护。是有哪项供电短路了,楼主说的也太模糊了,最好上个图,说的具体一些。大家才能帮忙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