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度问题解决了,还有个肋骨问题

楼主(2010-09-10):
ibm 老珑管,亮度闪,经常黑屏,这几天天气凉了,哪没动自己就好了,只是左侧有挺宽的肋骨条隐隐的,调成灰色屏幕最明显,另外还伴有明显的散焦,调聚焦电位器只能修正屏幕中间,左右两侧散焦厉害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的问题吧,肋骨好像是高压包或逆程二极管

网友:
并个逆程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