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60的机器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0-09-10):
我看了图纸 机器应该是待机有3v  开机之后有5V的   现在开光上有3.3v    i/o是ITE 8502E  触发的时候 开关给io MAIN_PWR_SW#信号现在这个信号有跳变   之后是不是io发出一个SIO_PWRBTN#开机请求信号给南桥啊  我是想知道在发出SIO_PWRBTN#信号之前 io是不是还需要别的什么条件啊      我把图纸给大家带上
我主要想问的是  这个机器触发的条件   和是怎么触发的 麻烦各位了啊   在此我先谢谢大家了

Dell A 860 vm8_d3a_0725_uma.pdf

网友:
我看了看图纸 这个板子待机确实只有3V  没有5V    首先你要看EC的晶振是不是正常 2 128PIN RST 是不是正常 14PIN    VCC  74 26 50 92 114 121 127PIN RSMRST 这些脚位是不是正常  这些正常以后EC就应该触发的

网友:
2 128pian 不是晶振吗   供电正常啊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我还真腊了一个啊  我把RSMRST忘了   忘查他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