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隔离芯片问题求助

楼主(2010-09-10):
本人1台联想F40 被雷打后 笔记本通电自动触发,但是点不亮。网卡芯片RTL8100CL芯片发烫,拆掉RTL8100CL之后 笔记本可以正常启动。后用RTL8100C代换RTL8100CL,并一起换了93C46的芯片,笔记本进系统可以发现网卡 但是接网线 网卡灯不亮 右下角还是红叉 ,笔记本上面还有一个NS0013的隔离芯片  不知道怎么测试好坏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是否可以飞线 不用NS0013的芯片 望高手请教  并附上NS0013的电路图

网友:
不能飞线的,网桥有的称为滤波器,你可以对着图纸量下有没有被雷劈断线,找个坏主板拆个

网友:
飞线有在论坛里听说过可以。不知道是什么飞。有机会可以试试。不过一般这东西不爱坏的。没一下有没有通就可以了。一般是网线接口到网桥的线路断了(网线接口12  36有没有通就知道了)。还有就是电容或电阻短路了。如果有拆掉就可以不用装回一样可以用的。

网友:
网桥坏了,找个料板换上就行了,很好找的

网友:
1-16 2-15 7-10 8-9  这样连接起来吗?

网友:
现在NS0013 的7-8  9-10是通的     那么是不是NS0013没有问题?

网友:
你最好换个原装型号的网卡才行'肯定会解决问题

网友:
请问下如果不用NS0013的话 怎么飞线?

网友:
这是一个解码器  一般是2个线圈 组成  这个不会坏的   你看一下周围的电路

网友:
飞线可以的

网友:
不能代用呢

网友:
我换都是找大小一样的换上就行了,功能一样的

网友:
手上没有相同的芯片  望高手指点 怎么飞线

网友:
找一个网桥啦    飞线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
我们修是换一样的网桥!这样的话比较保险!!!!1

网友:
可以飞线,我飞过不少,把网桥拆掉,飞四根线就可以了,网卡接口一二三六脚有用,其它的不用管

网友:
请问 龙腾四海  网口的一到NS0013的9脚  网卡的二到NS0013的10脚 网卡的三到NS0013的16脚 网卡的六到NS0013的15脚    那就是把NS0013的  1-16 2-15 7-10 8-9 这样连接起来 直接通到网卡芯片吗?

网友:
网卡,网桥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就有可能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不找个大小一样的网桥,对一下外围电路一样的代一下试试,。。有时间没有一样的也只能这样了,能认上网卡只是查上网线没有反应多想想网卡蕊片到网卡口之间的电路,一般换换网卡口,不行了在换换网桥,。。看看这些地方的排阻,电容之类的。有时间也会出现能认到网卡但查上网线还是个XX,是网卡坏了的情况,但很少会的。

网友:
你换的网卡芯片是相同型号的吗???晕

网友:
RTL8100CL 和RTL8100C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