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945PL跑45

楼主(2010-09-10):
我有一块神舟945的板子开始是没有CPU供电我就查了内存的供电电路正常 然后查北桥的南桥的供电正常我就把CPU的电源管理给换了   暗喜CPU供电正常 加CPU测试*脏话*竟然跑45 好像是没有过内存 它是这样的跑的 ... C1 C3 ... 45 我换了一个内存槽后跑33  不差内存跑E0  内存槽刮过 晶振和谐振电容换过  CPU电源管理也重新焊过 故障依旧    加显卡也是跑45  下一步是不是该刷BIOS了啊  ? 高手指点

网友:
清一下BIOS,不行压下U座。

网友:
BIOS,内存及其参考电压,数据线阻值也要量一下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种现在不是太好修,你要慢慢来别急细心的查查看

网友:
量下内存的数据对地阻值及参考电压,若正常,按下桥和CPU座试试,刷BIOS,若是还是不正常,你只能加热北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边跑45北桥空焊的多

网友:
45刷BIOS加焊北桥

网友:
我打了一下内存的地址线和数据线  数据线三个是1的 地址线有一个值偏大  请问这个是不是北桥空焊的事还是排阻的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刷BIOS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