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1短路

楼主(2010-09-10):
一台511的机子上Q2032 Q2033发烫
  那是啥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管

网友:
那是两个MOS管,不知道的,就百度啊,去找PDF
这都不认识,还来修机?维修行业需要净化,提高价格

网友:
发烫 就把它吹下来,,测下,,

网友:
你这个问题提的我们郁闷了

网友:
....................唉 这才是单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