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显卡进DOS不花,进系统花--有图

楼主(2010-09-10):
一片时影驰 悟静版  GF7300GT 256M/128BIT DDR2
进DOS 正常,进系统就花 花花绿绿的长条斑点
用MATS7  检测报错 是  A24 A24 A24 A24 ,以前在基地看到说连续报错的应该是GPU 虚汗了 ,或者DOS 环境部良,单个报错的也有人说是GPU 一个数据位空焊,也有人说进DOS 不花,进系统花一般是现存问题。
看了这么多,也不知道那个是正确的,没有BGA ,无法去伪存真! 所以今天在这里发帖,向大家请教下,可以一起谈论讨论讨论。

另外一片是极光7600gs 钻石版 256/128 ddr2   芯片是G73-N-A2

这个也是进DOS不花,进系统花,MATS7  检测报错是C08 C09 C10----------C31  .这个应该是顺时针第二显存坏了吧  ?

网友:
DDRII没那么容易虚焊,除非是被动散热的。

网友:
是芯片虚焊吧  管他呢 加焊先

网友:
重植GPU一般会好,不过73的核心容易坏加焊时一定要注意温度不要过高。

网友:
核心虚焊,昨天我搞了8块网吧的就是影驰的!!!加焊就OK了!!!

网友:
我拿基地买的安泰信853预热台配合基地买的852数显风枪加焊显卡效果极好,好多显卡花屏都被这两东西给征服了

网友:
今天把显卡拿到朋友的消食BGA上加焊,两片全部挂 了,档主板,不断的跑C1  50

网友:
把BGA吹坏了.楼主没有烘烤显卡直接吹BGA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风枪能直接加焊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风枪我没试过人家说打到380度吹十几分钟左右。

网友:
这个就是GPU空焊了,这个加焊就好了,只要不是三星bc14的内存,至于能不能用风枪加好,那就要看个人的功力了,当然了,还要一个好一点的风枪

网友:
重植BGA效果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