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L5主板的恼人问题

楼主(2010-09-10):
着一客户板,始可上电,半途而断,复又重启,如此反复不止,或一两分,或八九秒......
安装系统有时死机,有时能GHO到70%左右断电,拆机查板号,翻来图纸思索半天。

一切电压供电OK,开机进BIOS开机OK,安装系统时死机,是不是南桥?打USB阻值看网卡再看声卡都正常,隔有半天。

此时我猛然想到供电不稳也会产生假死状态,由于本家境贫寒,未有示波器,拿出多看来未用的模拟表,南京电子厂生产的指针表,打了VCC5V 3V ,都正常,当打到1.2V的CPU Vcore时发现指针微微左右摆动,好了就是它了,想到月饼大哥说到的点压这个概念,理解颇具深意啊,遂换上四个电容,具体过程不说了,只是拆板用的2.5V 470UF的电容不行,因为图纸所标有5V 560uf的,没有,只有拿台式机的6.3的代用了,只是有点不好看是了。下面是图:
1.机器型号:
2.CPU部分的电解电容图纸
3.更换后
4.开机运行鲁大师,温度56度,对AMD来说已经很好了
至此机器运行半天有余,未有异常,心中甚是欣慰,老万用表的好处啊,差点扔了,示波器的替身。

注:此帖肯定有人会回复,为什么不先考虑Vcore供电IC而直接查电容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原来也是考虑先看下是不是IC工作条件不正常什么的,但对这种发热大户来说首先得考虑电解电容,高热肯定会导致电容的滤波不良,造成CPU的假死!个人浅见,仅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