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17寸显示器 亮度闪的问题

楼主(2010-09-10):
我 今天接到个海尔显示器,外观看现象是灯管在闪,于是开机看电源板 和高压板没发现可以的就换灯管,是4灯的灯管。换好后以为好了就似机看还是哪样,纳闷了还以为灯管没焊好,我就把屏线拔了看灯管没闪了, 如此就可以说灯管是焊好了的。又把驱动板的电容换了还是哪样, 把屏的滤波电容也换掉还是哪样,现在真的太纳闷了。 请前辈帮帮忙呀!
  屏型号是 TD170WGCA1     屏驱动芯片是NT718FG-00010       屏上还有个芯片是 SPLC8512A-HF011(不知什么芯片),显示器型号是 MR17-A1A    驱动板芯片是 TSU16AK-LF       帮帮忙 !

网友:
你想问什么问题呀?上屏灯管就闪测一下电源电压是不是明显的偏低。

网友:
电压没变化,就是问那中闪石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