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基地买的液晶编程器~~~~急呀!

楼主(2010-09-10):
在基地卖的多功能液晶编程器插错12V电源把+-接错了  把一棵IC2(开关边 上的一棵不知道是什么)烧了  不知道型号

网友(点评):
这些东西 防抄板 芯片都打磨了 只能问作者了

网友:
就是电源开关上面的像主板上的场管一样的  不知道是什么  急呀  各位大哥大姐求救呀

网友:
在线等呀   因为还有板要写

网友:
上面好像有9个字前面4个不知道后面5个是05BDT  中间后面二个是37   只知道这

网友:
帮你看了下 是78M05

网友:
好象是个5V的三端稳压器件吧

网友:
我的确实是7805,你试一下吧。

网友:
谢谢各位是7805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