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00变态问题

楼主(2010-09-10):
海尔A600奇怪的问题
第一次开机可以进系统,一关机了就认不到硬盘了
硬盘是好的

网友:
先换硬盘,我的DELL 1420,就这样,后来,硬盘真的坏了,也就解释了,原来问题的所在

网友:
晕死,被那海尔A600气死了,客户拿过来是不通电——把它修好了———开机进系统没问题用了1个小时我关机了下在开机了就认不到硬盘了——我就把硬盘拆出来到台式电脑上又可以认的到——我在用移动硬盘盒插上去也可以认的到———然后我就在插上硬盘又认到了进系统又用了一会而没问题在关机又认不到硬盘————

搞了一下午气了我就拿了个新的硬盘来看下居然是硬盘的问题
可是我把硬盘拿到台式或移动硬盘盒都没问题

真的是变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硬盘拿到台式的就没问题,新的硬盘就没问题
晕死了

网友:
现在又好多的硬盘做数据盘了可以用 但是做系统盘究不可以用

网友:
不是的
那硬盘,就是有问题,不信,你用用,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认时.我听了一下硬盘转都不转.后来把硬盘电路板拆下修好了.

网友:
呵呵 奇怪的问题

网友:
现在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换了硬盘不可以装系统,可以GHOST可是装不过去啊装到一半就不动了,用慢装也不可以 又一会而可以认的到硬盘一会而不可以
我快要气死了 ,晕啊

网友:
看看CMOS设置! 比如装完系统之后忘记把第一启动项设置为硬盘,有些电脑死都不会从第二启动项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启动的就是认驱动的时候就不动了   要么就是蓝屏

网友:
从硬盘接口一直到南桥,,,都要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用原来的硬盘又可以了  日死  什么垃圾笔记本

网友:
南桥问题,修板子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 是硬盘没有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