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 不开机

楼主(2010-09-10):
这几天修到一个联想E 290  的机子,来时,,有时没有待机电流,,有时有0。1 的待机电流,,开要无任何动作,,全部拆开时,,它又能开机,,用了一个小时,,正常,,装上给客户,,用了一个星期,故障又一样,这时,,拆下主板,还是不能开机,后加焊IO PC87541V,,和CPU 背面MAC8771可以开机点亮,,裸板试了七八次,,都OK ,,装机,全装上后,,又不能开机,,汗, 以前也接修一样的机子, 每次拆开,,都能点亮,用了十天半月又不行,,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呀,,请指点一下!!!!

网友:
点不亮的时候,触发电流是多少?楼主看了没有?

网友:
这种毛病再烦恼,细看主板是否有变形。虚焊

网友:
不会是休眠开关出问题了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这机器,,不开机时,待机电流是0。1 或0。2  , 开机触发后 跳到0。3,, 板子应没能什么变形的,,拿过来是一手板,没修过,,清了风扇灰就好了,,只是一个星期后返修了,,返修时就比较严重了,,基本上开不了机,,偶而能开一次跑亮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呀,,

网友:
,怎么没有人在呀

网友:
难道没有高手在吗
这机器有时没有开机电流,,按触发后,才有0。25 的电流,,有时有0。1   触发后0。3,,就是开不了机

网友:
按你说的可能待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台E290G时跑码时不跑,有时内存打到两次波形还没显晕。

网友:
电路方面的东西很难讲的清,,,,只能凭自己的经验来,,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先修待机应该就会好

网友:
说错了,,不好意思,,待机是0。02,昨天重新加焊IO  和他旁边的8743  ,,能正常开机了,,试了好多次都可以,,,今天早上 装上,, 开机又不行了,,后来直接取下8743 ,重新焊上去,,居然可以开机显了,,后来放半小时后再试,,故障依旧了,,无语了,,请高手指点指点呀!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是不是分压电路附近的元件有受温影响..高温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换EC,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换过cmos电池没?

网友:
  我原在修过一片明基板子就是这个问题,芯片组也差不多,   你考虑下电源口   电源口进去的电感   有没有虚焊什么的

网友:
这块板修了这么多天了,,CMOS 电池,试过,,没关系,,给南桥加热过(不是加焊),看看温高时是不是有连,,结果加温南桥没效果,,客户崔急了,不行就给他了!